楼主(2019-01-17):
这个编码器型号6fx2001-2cb02,报警编码器故障。主轴速度显示,半圈有10多转,半圈显示0。更换同型号的编码器,故障排除。

网友A:
不是联轴器松了?

楼主:
联轴器更换了,也不松。最后换的原型号的编码器

网友A:
换下来的编码器检测过好坏?
因为问题太特殊“主轴速度显示,半圈有10多转,半圈显示0”

网友B:
查到编码器什么坏了吗?这个应该很少坏的!

网友C:
编码器只是做测速用吧,如果是闭环运行,主轴驱动器应该是报警,一般由于固定支架中心偏移,时间长了,损坏也是合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进给方式是以转速。

网友D:
应该会有报故障的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