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7):
有一台安川的75KW变频器,带55KW的安川电机,用在无油空压机内。由于变频器进水坏掉了,出厂维修。但现场需要继续运行就悬着了一台川普的75KW变频器。启动时直接报过电流。后又更换了一台台达的110KW的变频器,变频器是起频了但是电机不启动。台达变频器的参数设置时考虑了启动时间设定在50S。还是启动不了。不知道为什么?如果在出现相似的情况怎么选配变频器。

网友A:
   可能是参数设置不对,请把旧变频器的主要工作参数抄出来,再按这些参数设置新变频器。

网友B:
换国产的肯定要考虑加大容量的;不过你110KW启动,频率显示有上升,电机没动?

网友C:
检查是否还有联锁控制或者重新设置变频器参数使之与原变频器运行参数相匹配。个见供参考

网友D:
变频器进水了,是否考虑过电机也有问题了?

网友E:
用兆欧表或者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机的参数

网友F:
电机的绝缘电阻怎样?

网友G:
这种描述,没有反应有调试过程?直接就用了?新换变频器应该先调试,然后在运行呢。甭管什么牌子的,变频器的功率大于等于电机的功率,都应该能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频率上升,电机没动。最后找了一个安川的75KW变频器后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机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变频器是调试好运行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旧的变频器已经完全坏掉了。后来换了一个安川的变频器好了。
就是不明白通用变频器带特殊电机是否有要求或是条件

网友H:
大概是低频扭矩太小,参数设置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I:
变频器的频率显示上升,电机不动,这个状况我遇到过,检查结果是电机正常,但负载卡住(我的变频器是紫日拖动一个电机带波箱)估计楼主用的是安川的A系列吧,A系列特点瞬间过流能力相对大

网友J:
把电机参数都写入变频器应该可以的,要不再优化一下。我猜的,希望对楼主有用

网友G:
回复 楼主:
调试好的,运行正常?你不是说不转吗?怎么运行正常了?能具体展开讲一讲吗?怎么不转?什么情况下转不起来。又什么情况正常?没看懂。

楼主:
回复 网友G:
你不是说要调试好的变频器吗?
我说了变频器升频,但是电机不转。不是变频器不运行

网友K:
那还是参数不匹配啊

网友L:
参数不匹配是一方面,我觉得硬件方面各个厂家配备电机的要求有出入!

网友G:
变频器升频,电机不转?还是电机在转,但不继续升频?如果是电机转速不跟着设定值继续升,那就需要看电机的运行电流了。总之,先要知道故障状态时的电机是实际电流是多少,再考虑是哪的问题。会有寻找问题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