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7):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无论是在生活中,还是在办公场所,我们都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电子设备。而众多电子设备共同工作,也会产生一些信号源,为了更好地传输及采集信号,远程IO模块、信号变送器、信号采集模块等工业控制产品被开发出来。

那么,远程IO模块有什么用?它的功能是什么?今天,专注研发、设计、生产工业控制产品的——维君瑞小编为您解答。

以前,人们在铺设现成与盘柜之间的线路时,必须一根一根的连接,大大增加了线缆的成本和施工的时间,且如果距离都比较远还要面临电压衰减等问题。而有了远程IO模块,则有效的解决了这一问题。

假如你的盘柜距离现场有200米 ,不使用远程IO,那么你每一条信号线都要放线200米,那么将远程IO模块安装在现场,可以从成本上为你节省了众多线缆的钱以及减少了施工的复杂性。

简单来说,有时候,会把一些IO设置在现场设备集中,距离中控又远的地方,然后通过光纤接回中控室,就是为了节省电缆采购和施工。有时候,逻辑上的“远程”是因为“本地IO”允许数量无法满足实际需要,需要接“远程IO模板”,具体要看实际情况了。

此外,一般机柜间是放在装置现场的。但有些控制信号,比如急停、旁路等控制信号在控制室实现,所以需要采用远程IO模块,把这些信号送到机柜间内控制系统。

关于远程IO模块的作用基本上就是上面的几点,小伙伴们你们知道吗?维君瑞可为您提供高质量的远程IO模块、信号采集模块、信号变送器等产品。

网友A:
主要是有些模块需要与PLC相距比较远的场合;
节省配线是一方面,不过远程模块比同点数的本地模块价格比要高的多;

网友B:
我最关心还是有远程I/O的通信距离

网友C:
远程IO要多建一个子站,但是可以减少大量的信号电缆,节约大量空间。

网友D:
这广告太硬了

网友E:
这个远程确实比较实用!

网友F:
远程IO模块可以节省大量的电缆,只需要在主站和远程站之间敷设一条通讯电缆即可。

网友G:
我使用远程IO模块主要是为了节约布线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使用远程IO模块主要是为了节约布线
的确是一大好处 啊

网友I:
敷设一条通讯电缆,代替那么多的导线,维护起来也方便。

网友J:
目前远程模块基本都支持常用的通讯形式。
选择时注意与你PLC自带的通讯兼容。但要注意不同通讯方式通讯的距离。与信号干扰问题(要远离干扰源等),节省接线、施工成本的同时会带来新的问题。

网友A:
三菱、OMRON、SIEMENS、KEYENCE等都用的不一样的通讯协议,选型时要注意下;

网友K:
这个看客户“心情”
见过丹麦原装设备,一个不足一米见方的控制箱,C200H+DRM21+远程IO,主板没有使用其他模块
仿制设备用40点CPU替代

网友I:
不管广告不广告,让看帖的人能从中学到一点东西就是好帖哦 。

网友L(2019-10-11):
回复 网友A:
现在优秀的国产总线IO不光成本比本地IO便宜,质量也也不比进口产品差

网友L:
回复 网友A:
三菱的支持CC-Link、CC-LInk IE Field Basic
西门子支持Profibus DP、PROFINET
欧姆龙支持EtherCAT、DeviceNET
基恩士支持Ethernet/IP

网友M:
我之前做的就是用的三菱CClink,走远程成I/O模块,三菱L或者Q系列作为主站,还有西门子用Profibus DP,用的是国产的I/O模块,线体比较长,减少成本,不过实用性强

网友N(2021-05-17):
现场总线CANWeb主要用于替代国内广泛
使用的RS485、232通信,CANWeb节点价格
与RS485类似,但性能、可靠性却天壤不同,
CANWeb支持以太网、RS485 通信,可Web
页面调试、配置远程IO模块,
很容易和PLC、DCS、计算机高速交互通信;

我们已经开发了各种常规的DIDOAIAO远程模块,
并已在多个现场大量使用,可提供客户证明,
也可为客户定制CANWeb现场总线产品或现成
产品的贴牌生产;定制的产品成本不透明,
备件也只能在贵方那买,保证贵方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