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7):
我刚学PLC几个月,现在我们领导给我们进行考核。

考核题目是一个取放料,X Y Z轴 左边取右边放,中间有个障碍物,怎么才能做到效率最大化?

我的回答是:Z轴升到避开障碍物的高度后联动,结果是不通过,故请教各位大师。。

网友A:
取料后移动和提升同时运行,在障碍物前提升高度超过障碍物高度,到右边后下降。
整个移动过程应该是没有停止才对!

网友B:
在障碍物上装个双臂旋转机械手,只要旋转180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这样回答的,但他的意思是还没达到最大化

网友B:
因为题目太笼统,任何答案都可以不满意
还可以围绕障碍物建一传送带,这边进,那边出
给障碍物打洞
.......
能拿到考官满意的答案吗?

网友C:
我也想不出来什么叫最大化,还有这个与PLC系统没有关系吧?这与机械设计有关,机械设计成什么样子,你只能按机械装置来编程,机械只能直行,你能编程走圆弧不成?
我通常在设计机械的时候,就会尽可能的让机器做到效率最大化,而不是在设计程序的时候最大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不出来什么叫最大化,还有这个与PLC系统没有关系吧?这与机械设计有关,机械设计成什么样子,你只能按机械装置来编程,机械只能直行,你能编程走圆弧不成?
我通常在设计机械的时候,就会尽可能的让机器做到效率最大化,而不是在设计程序的时候最大化。
机械设计还是占主要因素的。机械设计不过关,电气设计累死也没有什么。设备的运行状况,效率在机械设计阶段就基本定型了
不过我在想,领导的意思是不是发散性思维,障碍物不能拿掉吗?

网友E:
中间障碍物是啥,方便去掉么

网友F:
机器人可以用插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刚学PLC几个月,现在我们领导给我们进行考核。

考核题目是一个取放料,X Y Z轴 左边取右边放,中间有个障碍物,怎么才能做到效率最大化?

我的回答是:Z轴升到避开障碍物的高度后联动,结果是不通过,故请教各位大师。。
为了绕过障碍物,运动轨迹不就是一个立体的直角三角形么?干嘛要走直角?用运动控制的算法去走斜线呀。

网友H:
应该要联动才会效率最大。

网友I:
这样太笼统了,最后有个大概示意图

网友J:
要3个轴同时动作?同时还要考虑中间障碍物的位置,是不是还要分几段做不同的插补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