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论坛内各位老师,专家: UTC 磁性开关 电阻值超过规格值 几秒后降至规格内

楼主(2019-01-17):
求助 论坛内各位老师,专家,
在磁铁和干簧管放在供应商提供的标准距离下,用万用表直接测量开关(短接),电阻值到达几十欧,然后开始跳动,不稳定, 几秒后降至规格内(规格值为0.2欧), 发生率超过10%, 初步推断是干簧管内部异常,这样的产品,可以接受吗?
其中有个参数是response time
反应时间一毫秒,和这个参数有关吗?

网友A:
你有个逐渐接近的过程?还是静态的?
按你的描述有时间,应该是逐渐的.逐渐的就不好说了,跟你的方向距离有关.看终值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是逐步回到规格值内,最终静态值

网友B:
几秒回到标准值 看这几秒是否影响生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