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

楼主(2019-01-17):
请大神告诉安川变频器报警也复不了位FR00谢谢

网友A:
选购卡故障;先把上面的通讯卡换了试;

网友B:
oFA00是连接了不匹配的选购卡或选购卡连接不良

网友C:
手册上意思检查选购卡,没安装好?

网友D:
请按照说明书介绍的操作。能找个同样的变频器代换怀疑板件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