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C数据中心季度巡检,顺带看看DIY的三菱小柜子

楼主(2019-01-17):
数据机房单机架电流、功率统计,温湿度控制,机房异常远程报警,欢迎交流!

网友A:
下面那张图最上一排后面的都是扩展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5个8AD,下次改成485通讯做

网友B:
看起来还蛮整洁的!

网友C:
这么多模拟量信号输入,用来检测什么信号?如果是电压、电流等可以用专用的仪表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是电流,小型数据中心的机架数在24-50个左右,监控回路就有24-50左右,专用仪表找过一阵,没看到能同时检测这么多的

网友D:
5个8AD的成本可不低;

网友E:
还不错,很规矩整洁!

网友F:
柜子听整洁的。工艺好,谢谢分享

网友G:
这种机房都是按照标准来的
有些企业图省事就会乱来。前期做好点,后面维护管理都会方便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是的嘞 少挖坑  名声很重要,一般质保三年,维保一年一年签,不出问题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