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种维修辅材

楼主(2019-01-17):
台达变频器固定直插元器件的白胶,密度硬,用壁纸刀切不动,用力撬可以整块脱落,这种质地的胶叫什么胶?

网友A:
擦点酒精,可轻松拿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经常把电解电容的皮都给扯下一块

网友B:
704,耐高温不炭化,远胜汇川变频器上面的什么胶,不耐温易炭化,以前很多汇川变频器都是这什么胶炭化后引起炸鸡

楼主:
回复 网友B:
704,705买乐几个批次都不对,分子密度不够,太软,就要硬的。。。

网友C:
用电烙铁头给它加温一点一点剥离,千万不能螺丝刀撬剥离,否则贴片元件和铜箔都能损坏!用风枪加温再用螺丝刀剥离。

网友D:
就是电子行业用的定位黄胶啊,马云家一大堆

网友E:
这玩意有好处也有坏处!
防水是有了,维修就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遇到明白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白色的,见过有人维修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