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7):
 公司年后可能会用到机械手,自己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机械手,想请教各位改怎么去学习机械手。有什么书籍  还是资料 望各位大神赐教

网友A:
厂家有工程技术人员上门安装调试,并教会操作,但不是教你底层控制系统硬件的编程,而是示教编程器上运动控制系统的使用而已。不过如果你只是一个设备维护技术人员,而非产品的工艺师或者操作工,公司一般不会让你跟厂家去学操作的。

网友B:
厂家配套的操作手册和维护手册看懂了,多向调试师傅提出问题,这样基本很多基础性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

网友C:
不会是要你设计吧。

网友D:
厂家工程师会来教你用的

网友E:
先确定用几轴、抓取公斤数、臂长等,选择品牌、型号,再看这厂家具体的操作手册等。

网友F:
学习的话,应当可以以随机资料和现场情况为主,可参考5楼。
维护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易损件(处)及相关结构等。

网友G:
也要了解一下给机械手的信号哦

网友H:
楼主说的机械手是成型的产品吧 如机器人
一般如机器人的厂家都会安排免费的培训但要到厂家所在位置。
或采购时让厂家提供现场服务。学起来不是很难 再配合说明书 上手不会太难。

网友I:
见了实物,根据厂家提供的技术资料,学习吧,网上的资料也不少

网友J:
机械手都是定制或自制
成品的多是通用的,应用程序或厂家来编好,多数是自己编,最好买能试教的,这样你用起来很省事

网友K:
厂家有售后人员,会指导安装调试培训的

网友L:
准备上什么品牌的机械手?找厂家要点资料看看,一般新客户购买都会要求提供培训的!跟领导或者采购提要求!

网友M:
主要通过输出脉冲数来控制伺服/步进电机,也决定了电机转过的角度,在通过D-H矩阵来建模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