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7):
  我自己是学PLC 出身,慢慢感觉PLC 开始大众化了,感觉需要再提高一下自己,就想学机器人。磨刀不误砍柴工嘛,想请教各位大佬,该怎么循序渐进的学习,或者说报名一个机器人培训班的,我在苏州,不知道有没有就近的机器人培训班学习

网友A:
厂里面有学的最快    简单的无非也就是示教点位   弄懂信号DODI 弄懂指令比如选择,等待之类的   还有寄存器  边看说明边实操最快   1个月基本的就差不多了   个人感觉比PLC要简单   培训班都是坑钱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PLC   都大众化了,哪怕自己买个二手PLC  学习 成本也不会太高,但是机械手接触到的机会却很低。公司没人会机械手,遇到有关于机械手的项目又不敢接,恶心循环

网友B:
机器人上手不是很难  有机器人的项目可以接手 最好是一两台的 可以安排机器人厂家做个培训  有PLC的底子基本2 3天就能搞了。最好是如简单装配 检测  搬运 上下料  等  像打磨 弧焊等不建议接。搞过一次就能入门了

网友C(2019-02-26):
得有些小的项目,练练手。培训机构也是可行的。
确实,有电器程序设计基础,机器人上手还是蛮快的,基本熟悉一下指令,看看别人的写法就差不多了。不过这只是入门。

网友D:
进厂是锻炼的好办法。苏州这种厂多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