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8):
我想做个流量计的温度在屏里显示.可是我做了增益和偏值,都修该了..还是在屏做不了,因本人刚刚接触这个,望论坛好友理解我,
LOGO中如何编程实现由西门子温度变送器AI转换成实际温度,
LOGO!的模拟量和温度传感器量程转换,LOGO屏里显示实际温度,用什么功能做.
一定对传感器技术数据了解渗透.不然无法做模拟量输入及相关的工作..前几天白做了.不好意思.小弟初学.不懂的地方请谅解

附上程序.望浦哥版主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的分享。
没做好呢,温度不一致,我想求救啊!

网友B:
最大值设置设置成110,最小值设置成-10,在看看测量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大值设置设置成110,最小值设置成-10,在看看测量结果
嗯,不是的,因为我设置了最大值110,但是我那个的最低温度20度就是169,我现在严重的怀疑是不是流量计参数有问题,也就相当于在1.5伏左右的样子,应该在300到400左右,因为我用干电池大概161,我是干电池的标准来参考的 。不知道,论坛的朋友有没有用过这种流量计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不是 流量计测得的数值跟气体温度成线性关系,需要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不是 流量计测得的数值跟气体温度成线性关系,需要补偿?
是的,成为线性关系

网友D:
流量计的图上已经标明了0度输出1v,100度输出5v ,楼主可以可以温度值换算输出电压,刀用表测量输出电压对比

网友D:
LOGO设置最小值0  最大值100,增益0.25,偏置-25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你的建议。我刚刚接触这个产品

网友D:
试了一下这个软件,最大值最小值与增益偏置是关联的,这个流量计没用满0-10v,只用到了1-5v,最大值与最小值不填,增益0.25,偏置-25,增益与偏置填好后,最大值最小值会自己算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试了一下这个软件,最大值最小值与增益偏置是关联的,这个流量计没用满0-10v,只用到了1-5v,最大值与最小值不填,增益0.25,偏置-25,增益与偏置填好后,最大值最小值会自己算出来
是的,把增益和偏置算了,对应的量程就出来,已经做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线性关系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线性关系,哪里能查到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