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元器件?

楼主(2019-01-18):
如图,保险位置安装的那只白色两脚元件?是保险吗?

楼主:
第一次见,是10a的自恢复保险丝么?

网友A:
我也没有见过,不过一定还是保险。

网友B:
PCB板的标识清楚的印出了2.5A/250v FUSE 就是保险。

网友C:
板上不是有丝印吗?那个应该是型号。这样板子不能用10A这么大吧?应该就是250V2.5A的。后面有一个VR1压敏电阻,是配合保险丝的,只要超压,压敏电阻会击穿!致使那个保险烧断!起到了保护作用。保险丝与压敏电阻的配合,是为了防止插错电源的保护!比如110V的误插在220V上,会立刻击穿压敏电阻,使保险丝烧断,保护里面的电路。如果是自恢复保险,后面就不能有压敏电阻了。就是普通保险。

网友D:
是什么用途的板子;
现在是什么情况,是怀疑其损坏了还是如何。

网友E:
FUSE就是保险丝。元件表面那个2?P0010。2跟P之间的什么字母图上看不清。你百度搜搜这个看看。

网友F:
应该就是个快熔保修吧,前面还有个5A的保险

网友G:
引用 楼主:
如图,保险位置安装的那只白色两脚元件?是保险吗?
按照PCB板上的印刷,应该是保险丝吧!

网友H:
看图片咋像摆拍呀

网友I:
应该不是保险,前面不是有一个吧

网友J:
看板子上边的标记好像是保险,但这样的保险还真没见过。

网友K:
板上已经标的清清楚楚了,就是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K:
板上已经标的清清楚楚了,就是保险。
图上标示是保险没错(这个我知道),麻烦您说下是什么类型的保险,

网友L:
2MP0010 保险(限流)电阻

网友M:
经验告诉我是保险,还有替版主提醒你水印!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经验告诉我是保险,还有替版主提醒你水印!
这是别的坛的一张图片,也是问这个元器件,答案众说纷纭。我复制了在这里请教下大家。难道有何不妥?

网友N:
应该是保护元件啊!

网友O:
保险而已,不要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