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8):
已经用时间上升沿,但RD还是不亮

网友A:
变频器什么型号,如果是三菱的,是有专用指令通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变频器是E700的,我按照说明书上的指令写的,还是不行

网友B:
建议楼主上传你的程序,或者楼主自己在线监视一下,数据的收发。

网友A:
可以用这些专用指令呀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plc拓展模块是485BD 变频器是三菱E700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plc拓展模块是485BD 变频器是三菱E700的

PLC是FX3U,变频器是E700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