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8):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之前没搞过欧姆龙的触摸屏

网友A:
用的什么电缆?软件中通讯的相关设置有没有问题?通讯不上有没有具体的提示或是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就是显示通讯超时,我用的是艾莫迅的usb转232的通讯线,驱动也装好了,欧姆龙触摸屏上不是有显示USB连接设备,但我接上去却是空白一片。

网友B:
通讯线有没问题的。

网友C:
NS系列可以直接用USB下载;驱动先安装好;

网友D:
USB最简单
232又要自制?

网友E:
USB打印机电缆,驱动安装好了,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