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默生SK变频器报HF22故障

楼主(2019-01-18):
艾默生SK变频器报HF22故障查看高级手册意思是变频器上电过流,麻烦各位师傅指点一下这种变频器电流检测电路的工作原理,及维修方法,

网友A:
sk变频器元件没标号,测绘电路困难,走线也很细,记得以前修过一台报过流是六路驱动坏了一路,3120坏了。

网友B:
自己没有维修经验,还是送修吧,有爆机危险的,功率不大也可以购买新的,价格应该不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