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轴同步在圆弧插补必须取 Xmin Ymin Xmax Ymax 象限点吗?

楼主(2019-01-18):
在DVP PLC 《应用技术手册》和《编程技巧大全》的 圆弧插补命令DCIMR和DCIMA应用示例中 取点均为最左 最右 和 最上 最下,四个点
菜鸟的问题是:实际工作中出现的圆弧部分不会满足这样的要求,如
象本图中的圆弧其Xmax Xmin Ymin 均不在弧线范围内,如果直接取三点度坐标 用弧插补命令DCIMR和DCIMA,能不能正确运行?如果不行,用什么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A:
PLC不知道怎么玩圆弧插补,数控里面这个就直接G03 或者G02,设置好坐标就可以
【方案】
质量控制系统的一体化水平迈向新高度

网友A:
翻了一下应用技术手册,你的理解可能不太对。
CIMA/CIMR两个指令,就是双轴圆弧插补的,其实就是说XY联动,你的运动轨迹,可以按照XY往正方向或者往反方向变化,切割成一个个的单步骤,X往正方向运动,Y也往正方向运动,那个么在XY之中任何一个改变方向之前,都是可以在一条指令内能完成的
分成两段,写两条指令就可以了
【方案】
CNC | 手把手教你使用手动速度指令

网友A:
DVP系列做圆弧插补,如果是普通轨迹问题不大,如果是机加工就嗝儿屁了,你如果要精密轨迹的,考虑PM系列的plc吧,或者干脆上数控
【方案】
华北工控:工业平板电脑在智慧图书馆自助借还书机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