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8):
使用串口调试软件与三菱FX3U联机测试,都可以连上,但不知为什么,使用“02码”读取输入位元件时,输入端有了信号,可是返回值没有变化,不知是怎么回事

网友A:
你看看元件分配地址表,看看数字量输入X对应的Modbus实际地址是不是从0开始的!好像不是!你现在发送的命令实际上是读的是M点的状态!

楼主:
谢谢版主提醒,我再试试
原本还有关于这个表的疑问,现在好像明白了

刚刚测试了下,可以了。强制Y输出时,如果程序内使用了某个输出点,它是不能输出的

楼主:
请教下版主,在上图中“x”是什么意思,在三菱的modbus地址表或者其他的有关的modbus地址介绍时都有这个“x”,一直都没明白什么个意思、
比如上图中的3x0001=RW0; 3X/4X10000=RW0; RX/4X65535=RW55535; 这个“X”应该怎么理解。总感觉就有那么一点点,就是不是太清楚怎么回事
现在用组态王和三菱FX3U联机,数据词典里面这个寄存器不知道怎么写了,比如我要建立和“M0”的连接,三菱里面的地址是“3300”,那么在组态王里地址应该是什么?这个应该也有个地址对应表,我没见到。版主如果知道,请讲一下。
 现在最迷惑的还是那个“X”

网友A:
M0这个元件在Modbus中的寄存器实际地址是0x0000,意思就是说M0是0区的寄存器,它的实际地址是16进制的0,它支持的功能码有01、05、15!如果想用组态王通过Modbus协议监控M0的话,那么就应该选择0区的寄存器,具体寄存器编号就是00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这个元件在Modbus中的寄存器实际地址是0x0000,意思就是说M0是0区的寄存器,它的实际地址是16进制的0,它支持的功能码有01、05、15!如果想用组态王通过Modbus协议监控M0的话,那么就应该选择0区的寄存器,具体寄存器编号就是000001!
“X”前面的数字标示寄存器的区域,“X”相当于一个连接符,这样理解对吗?写地址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区域代号写上吗?使用串口调试软件的时候没写这个代号,可以使用的
M0是0区的寄存器,它的编号怎么是“000001”,有偏移的吗?不是对应的“000000”吗?写“000000”或者位数都是0的时候会提示“寄存器序号错误”

经过测试,“M0”的实际地址在组态王里是0001,四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这个元件在Modbus中的寄存器实际地址是0x0000,意思就是说M0是0区的寄存器,它的实际地址是16进制的0,它支持的功能码有01、05、15!如果想用组态王通过Modbus协议监控M0的话,那么就应该选择0区的寄存器,具体寄存器编号就是000001!
“X”前面的数字标示寄存器的区域,“X”相当于一个连接符,这样理解对吗?写地址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区域代号写上吗?使用串口调试软件的时候没写这个代号,可以使用的
M0是0区的寄存器,它的编号怎么是“000001”,有偏移的吗?不是对应的“000000”吗?写“000000”或者位数都是0的时候会提示“寄存器序号错误”

经过测试,“M0”的实际地址在组态王里是0001,四位。
一个是寄存器编号,一个是寄存器实际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这个元件在Modbus中的寄存器实际地址是0x0000,意思就是说M0是0区的寄存器,它的实际地址是16进制的0,它支持的功能码有01、05、15!如果想用组态王通过Modbus协议监控M0的话,那么就应该选择0区的寄存器,具体寄存器编号就是000001!
“X”前面的数字标示寄存器的区域,“X”相当于一个连接符,这样理解对吗?写地址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区域代号写上吗?使用串口调试软件的时候没写这个代号,可以使用的
M0是0区的寄存器,它的编号怎么是“000001”,有偏移的吗?不是对应的“000000”吗?写“000000”或者位数都是0的时候会提示“寄存器序号错误”

经过测试,“M0”的实际地址在组态王里是0001,四位。
一个是寄存器编号,一个是寄存器实际地址!
“0X0000”是实际地址,“0001”是寄存器编号,是这样吗?另外寄存器编号,一般在什么文件里可以看到怎么和实际地址对应的啊就像组态王这个软件。这个modbus以前没用过,找这些资料也不知怎么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M0这个元件在Modbus中的寄存器实际地址是0x0000,意思就是说M0是0区的寄存器,它的实际地址是16进制的0,它支持的功能码有01、05、15!如果想用组态王通过Modbus协议监控M0的话,那么就应该选择0区的寄存器,具体寄存器编号就是000001!
“X”前面的数字标示寄存器的区域,“X”相当于一个连接符,这样理解对吗?写地址的时候需要把这个区域代号写上吗?使用串口调试软件的时候没写这个代号,可以使用的
M0是0区的寄存器,它的编号怎么是“000001”,有偏移的吗?不是对应的“000000”吗?写“000000”或者位数都是0的时候会提示“寄存器序号错误”

经过测试,“M0”的实际地址在组态王里是0001,四位。
一个是寄存器编号,一个是寄存器实际地址!
“0X0000”是实际地址,“0001”是寄存器编号,是这样吗?另外寄存器编号,一般在什么文件里可以看到怎么和实际地址对应的啊就像组态王这个软件。这个modbus以前没用过,找这些资料也不知怎么找
0x00001代表的是0区的寄存器编号为1、寄存器实际地址为0的一个线圈(离散输出)

楼主:
谢谢版主解答!我再多找些资料看看

网友B:
楼主的串口助手方便共享下不,你通信用的是modbus  的rtu还是asc还是无协议,我一直没明白如果用rtu或者asc的话,调试助手上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串口助手方便共享下不,你通信用的是modbus  的rtu还是asc还是无协议,我一直没明白如果用rtu或者asc的话,调试助手上没有这个选项。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23580
这里下载!

楼主:
通过与组态王测试,M继电器和输出点都可以和地址对应上,其中Y0--3300H--13056  组态王中的地址是013057
D0对应组态王地址是40001。  但是X0 地址是3400H 十进制是13312,但是组态王的描述如上图“输入位寄存器是1dd,其中dd取值是1~9999”,有了冲突,它的地址应该是什么
在网上也找到了下图这个地址说明,关于“X0”的这一项测试不成功,也不符合组态王的说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通过与组态王测试,M继电器和输出点都可以和地址对应上,其中Y0--3300H--13056  组态王中的地址是013057
D0对应组态王地址是40001。  但是X0 地址是3400H 十进制是13312,但是组态王的描述如上图“输入位寄存器是1dd,其中dd取值是1~9999”,有了冲突,它的地址应该是什么
在网上也找到了下图这个地址说明,关于“X0”的这一项测试不成功,也不符合组态王的说明

监视X0,组态王建立变量时选1区,然后直接填写113312看看行不行!不行就换组态王莫迪康Modbus RTU的驱动

楼主:
“113312”直接就写不进去,如果写“13312”反而会影响到Y0,看帮助文档应该是5位的。现在使用的就是莫迪康的Modbus Rtu

楼主:
学习使用modbus-rtu,使用三菱FX3U读取温控仪表也没问题了。不知有没有人做组态王通过modbus联机三菱FX的大师们,给介绍下三菱的输入信号怎么对应组态王内部寄存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3312”直接就写不进去,如果写“13312”反而会影响到Y0,看帮助文档应该是5位的。现在使用的就是莫迪康的Modbus Rtu

让你更换莫迪康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理解错误
我找到驱动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解错误
我找到驱动再试试
官网下载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都不好意思再给版主回复了。我在官网下载了新的驱动,不管用。在官网下载了组态王7.5,同样不管用。也不知我错在哪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都不好意思再给版主回复了。我在官网下载了新的驱动,不管用。在官网下载了组态王7.5,同样不管用。也不知我错在哪里了

你也是老同志了!你搜索莫迪康驱动,找到Modbus RTU!有很多个版本的!都试试!肯定有一个可以:

楼主:
谢谢版主!!!
我再试一下!看了你的图片,测试的大方向没错,我再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
我再试一下!看了你的图片,测试的大方向没错,我再试一下
客气了!有问题继续跟帖!

楼主:
最终测试成功了,“X0”在组态王的地址是“113313”,可以在数据词典写进去了。下载更新的多次驱动,安装后总是不行,错在哪里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不是正版的原因。但在官网下载了6.60 SP3,安装后测试也是不行。
今天给生产线更换控制电脑,安装6.55的组态工程时,顺便测试了modbus-rtu,可以了。测试结果如上图。
在学习modbus的过程中也顺便多学习了下组态王。
再次感谢“guanyumou”版主的指点!同样谢谢工控网的这个平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终测试成功了,“X0”在组态王的地址是“113313”,可以在数据词典写进去了。下载更新的多次驱动,安装后总是不行,错在哪里不知道,也许是因为不是正版的原因。但在官网下载了6.60 SP3,安装后测试也是不行。
今天给生产线更换控制电脑,安装6.55的组态工程时,顺便测试了modbus-rtu,可以了。测试结果如上图。
在学习modbus的过程中也顺便多学习了下组态王。
再次感谢“guanyumou”版主的指点!同样谢谢工控网的这个平台!
是的!没错!FX3U的X0在Modbus中寄存器实际地址是16进制3400,换算为10进制就是13312,那么其寄存器编号就是113313

网友C(2019-11-17):
搞这个Modbus RTU通讯的例子还是太少。多一些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