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8):
使用三菱伺服电机,位置控制模式,定位指令驱动,ddrva ddrvi ,目标速度低的往高增加还是挺正常的,加到一定速度plc里面是大的数值,马达运转速度没有感觉到增加了。是哪里原因?

网友A:
楼主加到多大,速度就没有变化了,
伺服电机也是有额定速度的

网友B:
伺服电机有最高的速度限制,PLC也有最高的脉冲输出限制,看看有没有超过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找到了。plc输出那里有最高限制。100000, 改到了300000, 加速大了有异响,20的丝杆。有异响能消掉吗

网友C:
什么型号的PLC?三菱主机FX3U最高输出100KHz,FX5U最高输出是200KHz,你在哪里改的300?

楼主:
回复 网友C:
5u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了。plc输出那里有最高限制。100000, 改到了300000, 加速大了有异响,20的丝杆。有异响能消掉吗

调一调伺服驱动器的增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