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读取S7-300数据问题

楼主(2019-01-18):
用一块台达DOP-B10E515触摸屏读取S7-300的热电偶温度,热电偶的温度值在S7-300中的地址是MD208,监控时显示温度值为17.3,但触摸屏上却显示5000多,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网友A:
是不是直接传感器的数据没变换呢,人机。

网友B:
数据类型不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一块台达DOP-B10E515触摸屏读取S7-300的热电偶温度,热电偶的温度值在S7-300中的地址是MD208,监控时显示温度值为17.3,但触摸屏上却显示5000多,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虽然浮点数和双字都占用2个字的存储空间,现在其在内存中的数据排列是不同的。虽然浮点数和双字都占用2个字的存储空间,现在其在内存中的数据排列是不同的,实际上,保持目前选项,直接读取MD200就可以了。

网友D:
数值格式改为float,楼上说明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一块台达DOP-B10E515触摸屏读取S7-300的热电偶温度,热电偶的温度值在S7-300中的地址是MD208,监控时显示温度值为17.3,但触摸屏上却显示5000多,请问是哪里的问题,谢谢
虽然浮点数和双字都占用2个字的存储空间,现在其在内存中的数据排列是不同的。虽然浮点数和双字都占用2个字的存储空间,现在其在内存中的数据排列是不同的,实际上,保持目前选项,直接读取MD200就可以了。
谢谢,你说的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值格式改为float,楼上说明很详细
触摸屏编程软件里的数据类型只有字和双字,没有浮点型

网友D:
回复 楼主:
数值单位有字和双字,数值格式分有符号整数,无符号整数,浮点数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