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8):
公司要求计算不同产线用电量,动力柜一个总闸上接了多个分闸,每个分闸管一条生产线,现在A线 ,B 线,C线计算总用电量, C线,D线,E线计算总用电量, 如果每条生产线装一块电表,要装6块电表,现在想 ABC 线用一块电表, 能不能将多个电流互感器并联接到同一块电表上?

网友A:
可以并联,但二次绕组并联后变比改变,因此相应的测量仪表的倍率也应及时更正,以免造成差错。
测量总用电量最好还是在总线上安装一组互感器接电表。

网友B:
电流互感器可以串联,但是串多了没细研究过。两三个还是不成问题,多了可能也行,估计准确度没那么高!

网友C:
这样算起来要3个并联,那么二次侧总电流加起来就有15安了,不知这样行不行,如果楼主试了后记得公布一下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准备买大倍率的互感器,多个并联确保总电流不超过5A

网友D:
电流互感器可以并联,注意极性要一致。电流互感器可以装在总线上,也可以考虑将各分支线的同相线路穿过同一个互感器。

网友E:
没有这样使用过,不了解情况。
假设是并联,当一个回路有电流、另一个回路没有电流的时候,不知会不会产生环流。

网友F:
楼主如果并联安装,会造成测量误差的,电表本来就是用来测量记录电量的,如果这样安装那就失去了安装电表的意义。
建议仅供参考。
我只想说并联电路中各支路的电压都相等,并且等于电源电压。但是电流会增大,也就是并联电路中的干路电流(或说总电流)等于各支路电流之和。反之串联电压增大,电流相等。
楼主自己选择吧

网友G:
如果那样做,到时候电汇费怎么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