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PLC点数问题(20190120)

楼主(2019-01-18):
今天在自动化群里闲聊,一套系统启动停止共需要28个点,可是PLC只有24个点,在不加拓展模块和换PLC等情况下,有办法解决。
请问大神们你们想到了用什么方法吗?

网友A:
要分输入点还是输出点。输入点,可以把同功能的归成一点,比如两个保护作用的光电,在每个信号线上焊二极管,然后就可以接到一个点上。输出点,接个继电器就可以有两个常开点,只是这两个的点只能同时动作。

网友B:
单按钮启停?

网友C:
那也要看你缺什么点位啊,缺数字量输入输出点,那就考虑下能不能省略,能不能用中间继电器代替实现功能。如果是模拟量输入输出,就只能看能不能省略,或者加其他的模块如串口通信的

网友D:
那么外围线路会变得很复杂,例如矩阵方式的输入控制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E:
这样的控制有几个?
改为一个输入+个继电器
利用二极管单相导通

网友F:
看具体的启动、停止情况,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结合所用PLC想办法。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那么外围线路会变得很复杂,例如矩阵方式的输入控制可以了解一下。
是的,我们有些就是按钮控制的用矩阵输入,输出楼层显示用BCD码。

网友H:
一个起保停可以用两个输入和一个输出点来做,当然也可以用一个输入点和输出点来做,同样9套,前面的要27个点,后面的18个点,楼主的题目如果更加详细,讨论就会更加接近实际需求了

网友I:
不带这么抠的;

网友J:
输入信号电机的启停信号用一个输入点,输出点可以一个输出点控制中间继电器,然后中间继电器在控制相同功能的电机或者其他的启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外围线路会变得很复杂,例如矩阵方式的输入控制可以了解一下。

这个图每太明白,上面试输入吗? 所有的都并一起了?

网友K:
写单击、双击、长按功能代替单一的按钮功能

网友L:
输入可以考虑用单按钮启停控制

网友M:
简单的数字量输入,上面提到的单按钮启停,还有组合逻辑,例如四个输入信号可以表达16个状态(即省了12个输入点);同样输出也可以考虑组合输出。

网友N:
这要看你28个点具体什么情况了吧,楼上很多方法不少,还的看你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