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数据线驱动

楼主(2019-01-18):
谁有西门子plc数据线驱动  UBS接口

网友A:
起码你也说下具体型号,或者上传张图片,200的还是300的,国产的还是原装的

网友B:
呵呵;SIEMENS的原装的又不一样的;

网友C:
原装的找西门子代理商,不是原装的淘宝买

网友D:
下个驱动人生

网友E:
USB才对的。国产的话装个驱动管理软件,可以装的,国产不少是CH340的吧。。。

网友F:
某宝上有卖的。

网友G:
一般某宝几十块钱的线用的是CH340的芯片,搜CH340驱动就行,通用的

网友H:
你要找硬件的厂家啊

网友I:
一般都是免驱动的吧,你这个是哪里买的?

网友B:
免驱的是SIEMENS原装的,你买的国产的之所以装上就能用,仅仅是因为之前你电脑上安装过了同芯片的其它USB电缆的驱动而已;

网友J:
如果是200cn使用的USB-PPI数据线。深圳亿维生产的就不需要驱动,其他国产的电缆谁家生产的找谁家咨询(或者下载一个万能驱动试试),西门子官方提供的电缆去官网上找找。

楼主:
plc200  226 国产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