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9):
如图,新建程序的时候,选的是简单工程,梯形图,使用标签,然后D512以后的寄存器用不了了,用D512后,转换+编译过不了,试过不勾选标签可以用D512以后的寄存器,这是什么原因? 望各位大大帮忙。谢谢!!

网友A:
下面有提示,这一段的D是系统自动分配用到了,用户不能用了,具体范围可以到软件自动分配的设置里查看。

楼主:
以前用的欧姆龙的,习惯使用标签的

网友B:
看看你有存储器容量设置

网友A:
软件菜单“工具”里面选择“软原件自动分配设置”,出来的设置中修改范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到哪里看自动分配的寄存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B:
再看一下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GWORK一般默认将D512-D999分配给子程序或者FB用来传递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D1000以后是可以用了!!  请问D512-D1000里面分配了什么功能,用户能不能设置使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嗯,了解了!! 谢谢解答!!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不胜感激!!!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