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9):
现场2#炉压力高报警,正常是高于上限值时才会报警 ,现在是压力没有到上限值时,即使是停炉时也在报警 ,报警灯为红色 。如下图所示。经了解,这个报警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停炉后起炉后不经意中发现的。

观测现场就地蒸汽压力表显示值 为0.75MPa,很低,不存在压力过高情况,怀疑压力开关有问题,打开开关后,拆下一棵线后再看监视器报警的红灯变成绿灯了,接上后就还是绿灯了。

本以为压力开关的顶杆卡滞导致错误报警,把拆下的线再接上一定还会报警,谁想接上后也不报警了,所以就感到很奇怪。

楼主:
然而,再把压力开关的两棵线短接后,又出现报警 ,这是什么情况呢?难道是压力开关的触点开始有粘连,拆线时碰到压力开关粘连的触点又恢复正常了吗?还会有其它 原因 吗?

网友A:
会不会有干扰

网友B:
可以更换一个试试呢。

网友C:
这种压力信号是不是需要复位?
超压属于安全等级高的报警,应该现场确认复位才可以。

网友D:
接线短路?拆线前测电压,就会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