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9):
如题。

现在紧急情况我把两头电磁阀断电了,气缸还是回动作,怎么实现拍下急停保持当前位置?

两线圈断电不行,难道给两线圈通电?

楼主:
或者,比如A头ON,B头OFF,这样动作的时候,拍下急停,A头OFF,B头ON一下?然后都全部OFF就会不动吗

网友A:
电磁阀 用保持型的  4V330P

网友B:
一般的就是电磁阀选用中位M型、E型的就不会动了,但是长时间或者重物很重的话还会缓慢动作,因为电磁阀不能完全密封。
严格的是用双向保压阀来封闭上下油位。

网友C:
双头电磁阀中位常通/或都用制动气缸都可以的

网友D:
双线圈电磁阀,不都是单个线圈得电,然后就是得电的那个电磁阀,如果失电,也位置也是不会动的,需要另外一个线圈没有吸合,不会有动作

网友E:
按理说你选择的是双头电磁阀哪个线圈得电哪一头气缸动作,急停了两个线圈都不得电保持原来状态才是,是不是气缸不密封不好了,或者气管电磁阀接口不密封了?

网友F:
双头电磁阀分2中,中封型与排气型(可能叫法不一样)中封型 就是电磁阀线圈断电,气压仍然保持!排气型就线圈断电,气会通过排气孔会泄掉!

网友G:
两头电磁阀断电了,气缸还是会动作?

3位电磁阀也不能确保不动作,这要看你选的是什么型号,3位阀有中位封闭型,有中位保压型,还有中位排气型,中位排气型在断电后,气缸是浮动的,只有另外两种型号可以确保气缸保持不动。

网友H:
用带抱闸的气缸加三位五通的,应该可以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应该把电磁阀换成楼上说的那种型号,控制这边应该没问题,急停要求不是太高,只要稳住就行,气路缓慢漏气这个无所谓,

网友I:
双头电磁门阀断电应该是是在原位不动作

网友J:
断电肯定是没法保持嘛!
选型问题!
3楼版主的答案完美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K:
这个要看你电磁阀的型号,能不能失电保持

网友L:
这个我前几天刚做了气动纠偏,视频看这个网的微信群,我不建议你使用双线圈的电磁阀,经过测试,定位不够精确,建议你使用单线圈的电磁阀两个,分别控制气缸的两端,气动的不同于液压的和电缸的,定位精度大概在3到5个mm,负载重的不建议用,明天有时间我再拍个气动的图纸上去

网友M:
依据阀型号查一下资料,或提上来,网友给答案

网友N:
气缸用两个单电磁阀可以实现定位吗?一个打开一个关闭,打开的气压立马就上来了,关闭的气压立马掉下去了,这个时候就算关了两个电磁阀,气压差很大的话活塞还是会动啊,这个真不太懂,液压是可以随时启动随时停止的,液体的体积压缩量小,气体压缩量太大

网友O:
引用 网友G:
两头电磁阀断电了,气缸还是会动作?

3位电磁阀也不能确保不动作,这要看你选的是什么型号,3位阀有中位封闭型,有中位保压型,还有中位排气型,中位排气型在断电后,气缸是浮动的,只有另外两种型号可以确保气缸保持不动。
很好的技术分享。

网友N:
看了好久的百度,让气缸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停止,我看到的有三种方法
1.使用带抱刹气缸。带刹气缸分弹簧制动,气压制动和弹簧气压制动。这种方式就是借助外力强制停止气缸运动,适用于有杆气缸,而且对活塞杆损伤较大。
2.采用气动比例阀外加反馈装置。这种方法成本高,但是定位效果最好。
3.三位五通中封阀加上气动单向阀。此方法成本最轻,3-5mm的爬行外加负载不能太大。

网友P:
回复 楼主:
选择相应的电磁阀的型号,电磁阀肯定是二位五通双控电磁阀,具体型号不清楚

网友P:
引用 网友N:
看了好久的百度,让气缸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停止,我看到的有三种方法
1.使用带抱刹气缸。带刹气缸分弹簧制动,气压制动和弹簧气压制动。这种方式就是借助外力强制停止气缸运动,适用于有杆气缸,而且对活塞杆损伤较大。
2.采用气动比例阀外加反馈装置。这种方法成本高,但是定位效果最好。
3.三位五通中封阀加上气动单向阀。此方法成本最轻,3-5mm的爬行外加负载不能太大。
图示的电磁阀不符合楼主的要求,这样电磁阀线圈断电,会处于自由状态,如果有负载的情况肯定不行的(比如竖直升降气缸,会在负载重力情况下下降)

网友N:
回复 网友P:
这里用的气动单向阀来保证的

网友Q:
气缸选制动型的

网友R:
气阀的符号和液压差不多,只不过是液压的回路是要对油液回收,而气动是把空气排往大气。楼主是这方面的生手了,如果能看懂这方面的符号,其实是很简单理解的。
虽说问题己经解决,但是还是要对这方面多多了解才是。
我记得液压的电磁阀基本符号有7种。气路的应该也差不多吧,多少种没有了解,只是想用什么状态都能选择。

网友L:
18楼的图纸经过测试,定位不够准确,气缸杆有时候会串动,估计不复合楼主要求,

网友M:
换用2个4口2位的电磁阀

网友S(2019-04-15):
买保持型的呀!这个可以有!!

网友T:
其实这个大家看看AIRTAC产品手册有介绍,只用两个2位5通电磁搞定,做到精准定位,我一直用了很多年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