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A的保险全部烧了

楼主(2019-01-19):
这是连染机上三相可控硅,升温用的,前面接触器短路,还好可控硅没事,三个125A的保险都烧黑了,原来机器自带接触器,还是不错的,用了十几年,现在换的用了几个月就不行了,用什么牌子好一些呢

网友A:
不光看品牌,还要看型号的,先说说你以前用的什么品牌型号的!

网友B:
需要楼主提供一些参数,例如现在使用的什么品牌,例如以前使用的品牌,还有就是需要提供一下额定电流

网友C:
接触器后面是可控硅的话,接触器接通瞬间应无大的冲击电流;而又是升温用。
接触器短路,先分析其原因,看是选型的原因、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D:
新的没有那么容易烧呀!是不是型号换的不对?应该再确认一下,不然换别的品牌,还是会烧!

网友E:
其实接触器选用大一挡的就行如160安,

网友F:
今天我也遇到了差不多的情况,也是用在加热的可控硅前面的3相125A的保险全烧了

网友G:
应该是容量或者设置参数不匹配吧

网友H:
会不会是直流电路(可控硅整流)使用了交流接触器,灭弧效果不佳造成触点弧光短路了?

网友I:
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J:
楼主最好把原来自带的和后换的接触器都发上来看下, 这样子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K:
有图有实物才好查问题

网友L:
不知道楼主升温是否使用调功器,如果是调功器里面的保险,建议使用原来的型号,可以考虑用电流信号控制调功器,这样的话调功器主回路电流不会有冲击,如果保险真烧断,建议检测一下负载是否存在漏电或短路

楼主:
好像是日本三菱的,三菱还有接触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楼主提供一些参数,例如现在使用的什么品牌,例如以前使用的品牌,还有就是需要提供一下额定电流
以前的接触器是日本的牌子,后面采购没有买到,我们公司经常用的接触器是施耐德,但是是山寨货啊,经常坏,触点打火,要是正品的,肯定不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后面是可控硅的话,接触器接通瞬间应无大的冲击电流;而又是升温用。
接触器短路,先分析其原因,看是选型的原因、还是质量问题。
谢谢师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光看品牌,还要看型号的,先说说你以前用的什么品牌型号的!
是日本的,用了好多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的没有那么容易烧呀!是不是型号换的不对?应该再确认一下,不然换别的品牌,还是会烧!
没有啊 公司采购买山寨货,我们说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接触器选用大一挡的就行如160安,
接触器线圈没事,就是触点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今天我也遇到了差不多的情况,也是用在加热的可控硅前面的3相125A的保险全烧了
好吓人,总开关都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是直流电路(可控硅整流)使用了交流接触器,灭弧效果不佳造成触点弧光短路了?
就是触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短路了
是触点一瞬间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楼主升温是否使用调功器,如果是调功器里面的保险,建议使用原来的型号,可以考虑用电流信号控制调功器,这样的话调功器主回路电流不会有冲击,如果保险真烧断,建议检测一下负载是否存在漏电或短路
负载没事的,就是接触器不好,触点瞬间短路引起的。

网友M:
以前用过三菱的接触器,不错的,触点都是银的,排除额定电流选型小了,楼主还要查一下有无其他故障

网友H:
触点弧光短路肯定是选型错误,你这肯定是直流电路用了交流接触器,原来的接触器应该是直流接触器。

由于现在的许多电工朋友不懂得直流接触器与交流接触器的不同,往往使用了交流接触器代替了直流接触器,这就造成交流接触器的灭弧性能不佳形成了触点弧光短路。

交流接触器用在直流电路,通常需要降级使用。也就是说,替换的交流接触器必须比原来直流接触器的工作电流大一倍以,最好选择陶瓷盖(灭弧罩,像CJ20-150)之类的接触器,电流大的话还是买用于直流电路的直流接触器为好。

网友N:
选用电流等级高的,触头质量好的接触器,确保工作时触头不发热才行。

网友O:
这个装上后 后续要观察   查明原因还是要的

楼主:
昨天上午已经换好了,是日本三菱的接触器,确实可以啊,接触器吸合的时候没有问题,上次那个每次一吸合,都有火花啊

网友P:
买山寨货还不如正品国产货呢

网友Q:
三相可控硅,我们之前公司用的就是前面加接触器ABB260的都是先吸合接触器,才可以给定功率现在也有10年了没有坏过

网友Q:
回复 楼主:
那那灭弧不行啊

网友R:
证明以前的接触器质量过硬呀。

网友S:
楼主可控硅前面用的保险是什么型号的?截图看看。是快速熔断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