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1P如何设置原点

楼主(2019-01-19):
我在A、C有限位开关,B无光电开关,想在B点作原点,CP1H如何设置该原点,谢谢,求大神指导一下。

网友A:
楼主是运动控制吗?如果是运动控制,原点也需要增加接近开关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里只是单纯作为一个原点,可以不用接近开关 。网上都在说用INI指令可以实现,可我试了很多次都无法成功过,所以问问大神用什么程序可以实现。

网友C:
让伺服滑台往A或者C方向运动,接收到上升沿立即返回,运动固定的脉冲个数到B,然后把B设置为原点

网友D:
回复 网友C:
那你这个实际上也是把A或者c作为原点了

网友C:
谁告诉你的?b才是原点,绝对指令回到零可以回到b的。设置零点可以有多种方式。只要你的b位置是确定的就可以设置为零点

网友E:
题目的条件没有说明是伺服控制啊,讨论不能局限在伺服驱动这个工况上吧

网友F:
这个问题,由于信息缺少,只能猜
要用B点作为原点使用,首先你要清楚平台是由A向B运动,还是C向B运动,不清楚这点,只好打人工调整平台位置。
既然用到INI指令,使用的一定是可以接收脉冲的步进或伺服,说是普通电机或用变频器,回家挨板子吧
接收到B信号,发出@INI“终止脉冲输出”命令就好了。
ini?org?

网友G: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1059
前段时间我发的CP1E用的,应该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