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9):
一个台达DVP80EH00R的PLC,测试没有问题,下载一半提示“通讯错误(功能不支持)”,实在没法,就减小程序,最终发现程序是7951步可以正常下载,到7956步就出现那个提示,求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

网友A:
EH系列都是16K的呀;你设置了其它用处吧?

楼主:
我已经把PLC回归出厂值了,进入WPLSoft就按默认设置,然后程序就是X0开Y0开,X1开Y1开,一直到X47开Y47开,反复复制了好多,直到程序足够长这样测试的

网友B:
超过存储限制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没有吧,允许写15000多步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而且程序写的太长编译时提示“空间不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吧,允许写15000多步呢
楼主方便上传你的下载界面吗?
你的程序7956步,这样建议下载的时候,只下载程序,不要下载注释,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程序写的太长编译时提示“空间不足”
我也遇到过,我用的是ISPSoft,下载的时候,只下载执行代码,也就是程序,其他的都不下载

楼主:
就是蓝色那一行去掉就可以下载到PLC,程序也能正常,加上就提示“通讯错误(功能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蓝色那一行去掉就可以下载到PLC,程序也能正常,加上就提示“通讯错误(功能不支持)”
1.超过PLC存储上限。2.把蓝色部分,修改一下程序格式,不用时间继电器,改成线圈的直接输出。试一试看看还报警吗。
3.下载的时候,只下载程序试一试,不下载注释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回复引用里面就有图片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回复引用里面就有图片呀
看到了,网速有点慢,我已修改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下载界面和错误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把程序从10000多步逐渐减小到7951步才发现可以下载了,改了之后如果程序步数不超过7951应该都能写入。因为在我试验的过程中开始写到1半就提示,随着程序变短,写入的比例越来越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下载界面和错误提示
把最后一步,修改一下,线圈直接输出,不用T2,换成线圈直接out,M多少,试一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把程序从10000多步逐渐减小到7951步才发现可以下载了,改了之后如果程序步数不超过7951应该都能写入。因为在我试验的过程中开始写到1半就提示,随着程序变短,写入的比例越来越大
我看楼主的程序里面用了大量的时间继电器T,
我怀疑是不是程序超上限,而且其他的继电器或者寄存器,超过存储上限

网友A:
把你程序发来,我传到EH系列试下;
zjzcmy@126.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直接改为RST Y2,成了7955步,不行;改为OUT Y2,成了7953步,也不行;把上边的改了一下,成为7952步,可以写进去。现在知道了,7952步就能写进去,多一步就写不进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程序发来,我传到EH系列试下;
zjzcmy@126.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那样,编译时应该提示出错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那样,编译时应该提示出错呀
编译不是万能的,有些时候,数据溢出,是不会提示的。
或者有些时候,有些编程软件,双线圈输出,不报错。
星期一,我找个PLC,我也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觉得很奇怪呀,该开始测试程序只有121行,目的是测试输入输出点,测试成功后,就传了个大点的程序试,结果就出问题,7952步,也就是8K的程序存储空间,可是选型手册上说是16K的存储空间呀,我这个怎么小了一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很奇怪呀,该开始测试程序只有121行,目的是测试输入输出点,测试成功后,就传了个大点的程序试,结果就出问题,7952步,也就是8K的程序存储空间,可是选型手册上说是16K的存储空间呀,我这个怎么小了一半
楼主你的PLC是EH2还是EH3.
程序容量和资料寄存器的存储容量是不一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A:
你这是10多年前台湾产的第一代EH系列,内存同样是16K,实际可以写到15872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只能写到7952步,可以确定是PLC坏了吗?

网友A:
读取一下PLC,看下你的内存显示的是不是15872;

楼主:
这个不会呀,那个15872倒是显示的,我的电脑上显示7593/15872 Steps 时下载程序就出提示,显示7592/15872 Steps 时可以正常下载,运行也没有问题

网友A:
10495步的程序写入到同样是第一代台湾产的EH系列PLC内,PLC表示毫无压力,一切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看来是我的PLC有毛病了呀,这种毛病还真是奇怪

网友A:
建议你使用软件里的恢复出厂值对PLC操作一下,断电后重新上电再写入一次,如果还不行说明你的PLC存贮器真的有问题了;
如果可以则可能是你设了一部分程序存贮区做它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做了,但是不起作用,估计是坏了

网友A:
那应当是你CPU板上的存贮器有问题了;

网友D:
楼主朋友,为什么不用移位指令呢?
像你这样写程序,当然很长很长的哦!

网友D:
再有,那么多定时器取值都是一个数,
就用一个定时器加比较指令,
程序还会变的更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测试PLC到底能写多长的程序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