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9):
小弟有个问题,看过手册接线如图,但是报SF灯闪烁,应该是断线报警,这个怎么排除掉。

一开始拿着短线短接了一下上方的b+ b-  不闪了,准备接上去后还是闪,没有接触不良。

网友A:
B通道接一下100欧或者110欧电阻/你现在接法是B通道开路了

网友A:
PT100在0度时电阻是100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通道接一下100欧或者110欧电阻/你现在接法是B通道开路了
感谢回答,说实话我确实接了一个100欧姆的电阻在B通道,不好用!

网友B:
三线制接法拨码8off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这是2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