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9):
启动RUN灯闪烁不能启动

网友A:
哪种控制方式?频率怎么给定的?

网友B:
直接回复出厂设定,在重新设置参数试一下

网友C:
看看你的频率给定方式;有外部模拟量/键盘/外部通讯/组合端子等方式给定频率

网友D:
没有频率信号吧,光有启动信号是不行的

网友E:
我也是这个问题。不知道那出问题了。

网友F:
运行灯不稳定亮就是给定信号没有,试一下面板运行能否正常再说啊

网友E:
面板运行,显示没有给定,不是软件问题是不是那坏了。

网友G:
运行信号给了,频率信号没有;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启动RUN灯闪烁不能启动
先确定你给定的频率信号和参数设置是否一致,比如你设置的是面板数字给频率,那么你外接的电位器给频率就不起作用了……

网友I:
请认真研习说明书,自己会解决的,相信自己。提升自己
加油

网友J:
启动灯闪烁评率设定了吗? 面板上的stop按键按过了吧?

网友K:
对照说明书看一下设置的参数,运行命令方式,频率给定方式,运行最高频率,或恢复出厂设置再试一下。

网友L:
频率没有给吧。

楼主(2019-02-19):
回复 网友I:
不是主板的问题,参数的问题也不是,恢复出厂了,应该是底板的问题,

网友M:
看看说明书  很多东西说明书上都已经写了,就是不好好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