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丹佛士FC100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9-01-19):
求助!丹佛士FC100变频器问题·象这种问题怎么解决的?

楼主:
10V电压低·如何处理?移除线有用吗?

网友A:
10v是不是接的电位器调速
测量一下电位器头尾的阻值,太小了不行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原因两方面,其一,变频器本身输出有问题,二是调速电位器接错或故障或选型 错误

网友C:
电位器不要小于4.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