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9):
求助我们厂有台水箱设备每秒出线5米,计数轮周长0·57米每圈。用的德力西的计数器读数速度可以两档调节分别30次每秒和100次每秒,接近开关NPN,为什么这个速度下,计米有时计米有时不计米。速度慢下来就可以计米了,是计数器不适用还是接线问题。

网友A:
计数器有高速和低速之分,低速的便宜,高速的贵些,你用可能是低速计数器

网友B:
计数器响应频率不够,换支持高速计数的型号!

网友C:
问几个数据
接近开关直径
计数轮直径约180cm,径向检测,还是轴向检测
检测面尺寸多少

网友D:
请用高速计数器试下

网友E:
接近开关响应速度不够。

网友F:
先用示波器检查高速下进到计数器的信号脉冲?如果脉冲变成锯齿了,就是开关速度不够导致的。是传感器侧的问题,反之,是计数器的问题

网友G:
是不是接近开关的响应频率不够,看论坛里有人测试过几款接近开关,欧姆龙的响应频率最高

网友C:
又是一玩失踪者

大家从电考虑有点偏薄,从机的方面看看

计数轮周长0·57米每圈,也就是57cm
就算径向检测,57cm的范围能“安装”几个检测标识
常见使用的φ12可以有2-3个!
φ8的接近开关可以有3-4个
5m/s的速度,对应信号最多也就35个,任何一家接近开关都能相应,计数器30Hz不行,用100Hz

所以是楼主的检测标识设置多了

网友H:
应该是响应速度没那么快吧。元件上重新选一下型,换个别的试一试。

网友I:
用高速的计数,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