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19):
插补(Interpolation),即机床数控系统依照一定方法确定刀具运动轨迹的过程。也可以说,已知曲线上的某些数据,按照某种算法计算已知点之间的中间点的方法,也称为“数据点的密化”;数控装置根据输入的零件程序的信息,将程序段所描述的曲线的起点、终点之间的空间进行数据密化,从而形成要求的轮廓轨迹,这种“数据密化”机能就称为“插补”。

直线插补就是数控系统,在起点和终点之间按照直线来密化点群,然后驱动伺服按照这个点群来运动
圆弧插补就是这个点群是按照起点终点还有半径或者是圆心坐标来建立方程,运算,建立点群。

数控系统本质上所有的插补运动,都是直线插补。如果目标的曲线不是直线,而是一条不规则的曲线,那么数控会根据这条曲线的点坐标,来确定系统允许的最小跨度来进行一次直线插补,直线插补完成后,比较当前位置的坐标与目标曲线上目标点的坐标,来确定下一条直线插补的起点终点坐标,一小段一小段的直线插补,来拟合用户需要的曲线。而拟合的准确度取决于最小跨度的设置和系统的精度(一个脉冲当量对应的伺服运动距离)
当然,现在圆弧插补已经应用于各种数控系统,所以圆弧插补也就不需要依赖直线插补来拟合,不过底层的处理机制依然是相同的。

比如要在铣床加工中心上,加工一个复杂的曲面,你看到的程序很可能是这样的
这样的程序手工编程肯定是不可能完成的,只有依赖现在强大的CAM软件。楼主就是想说明,复杂的曲线或者曲面,都是小段的直线插补来拟合的。

网友A:
要走插补动作,直接用对应的指令就可以,
如果是PLC,选型时选择有插补功能的,用自带的指令编程就容易了。

楼主:
一般数控就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有一些有抛物线插补,好多时候运动轨迹都不是这种,甚至都不能用函数来描述

plc现在像台达的PM系列直接支持g代码了

网友B:
对的,常见的雕刻机或简单的数控切割机等都是用CAM软件,导入CAD图形,自动转化成G代码来加工的

网友A:
18年上海工博会,三菱展出了支持G代码编程控制的通用伺。

楼主:
这个好像是也有一个控制器的吧?只是作为一个整体可以用plc或者其他控制器来控制,可以做出复杂运动轨迹。

楼主:
回复 网友B:
雕刻机倒是没见过,我就用的通用数控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