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0):
昨天有一台变频器,上电无显示,台安N2系列3.7kw。测量输入电压正常,断电测量IGBT模块输入输出电阻,三相阻值平衡,初步判断模块正常。拆外壳上电,发现直流母线无电压,从整流部分查起,限流电阻无电压输出。断电拆下后发现电阻断路,型号10w5R3J水泥电阻,手中没有现成电阻,去门市部买没有合适的可用,因着急生产,按着坏电阻丝的粗细就买了一根一千瓦电炉丝回来,稍微拉长,剪下相等阻值的一段,套上热缩管,两端分别接上一段铜线,把原来电阻内芯掏出,放入电炉丝,焊接安装,上电测试,变频器恢复正常。

网友A:
暂时替代,不错的。有机会还是换上相同类型规格的吧。

网友B:
暂且用下可以,还是原来的规格同样的买来更换上吧;

楼主:
嗯,已网购,买回来有时间换上

网友C:
应急应该没问题  启动了就好了

网友D:
学习了,感谢,手里也有两台上电无显示!

网友E:
高手啊,这样也可以。我一直是换同形号的

网友F:
只要功率与阻值够大,合适就好,阻值与功率相当。

网友G:
高手中的高手,这样也能完美的完成生产任务,保证设备正常运行,胆大心细,做个工控人基本的要点 ,这款变频器N系列经常过电流报警,还有就是E310系列同样也是,但它确实小巧精致

网友H:
发热情况如何,套热缩管有无气味等。

网友I:
这个电阻应该不难找吧,旧的板上应该会有的,有点误差也是可以用的

网友J:
还塞进电阻壳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测试中没有发现发热现象,热缩管超过70度以上才会收缩,也没有异味。

楼主:
回复 网友I:
应该是很普通的电阻,当时也翻了杂物间没找到,为了维修方便,平时坏掉不能修的板子基本都放着,就是为了拆配件用。

网友K:
充电电阻,只要耗散功率大于等于原来的就行

网友L:
这种办法我以前也用过,应急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