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0):
做了几个画面,用主画面里的键切换下面的分画面(分辨率都设置好了),但是如何使用bn_F2切画面呢,我做的workwindow内部变量只是为了选中时变颜色,那如何把分画面和F2建立直接连接呢?

楼主:
内部变量

楼主:
我意思是怎么把btn_F2这个按钮和我需要打开的画面直接连接

楼主:
这里只是做的动态颜色变换

楼主:
workwindow为8位变量,可不可以定义常数1为一个画面,2为一个画面,这样怎么定义

楼主:
你可以建立一个16位内部变量tag,然后点击不同按钮改变该内部变量的值。例如第一个按钮让tag置1,第二个按钮让tag置2,第三个置3........然后分别在按钮属性颜色动态对话框组态 例如第一个按钮就写??tag=1??然后添加一个tag=1的对应变化颜色。第二个按钮就写??tag=2??然后添加一个tag=2的对应变化颜色。这里颜色要变化的前提是把 按钮--属性--效果---全局颜色方案--改为否。??颜色才会显示。 对于按钮切换画面的话,你可以直接组态对话框,选择要改变的画面。但是直接组态对话框时,不让选择画面,如何定义1就是画面1

楼主:
这里我用的快捷键,如何把F2和画面2连接

网友A:
wincc的脚本不错

网友B:
建按钮,里面有"热键",选"F2".
这是你要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热键只是连接了F2,我想要F2连接一个画面,而且是非全屏

网友A:
新创建个窗口画面,热键关键下

网友B:
那里选画面不行?

网友B:
非全屏是指弹出窗还是?
弹出窗用画面窗口.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地方选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要还是这个思路:建立一个8位内部变量tag,然后点击不同按钮改变该内部变量的值。例如第一个按钮让tag置1,第二个按钮让tag置2,第三个置3........然后分别在按钮属性颜色动态对话框组态 例如第一个按钮就写tag=1然后添加一个tag=1的对应变化颜色。第二个按钮就写tag=2然后添加一个tag=2的对应变化颜色。这里颜色要变化的前提是把 按钮--属性--效果---全局颜色方案--改为否。颜色才会显示。 对于按钮切换画面的话,你可以直接组态对话框,选择要改变的画面。但是直接组态对话框时,不让选择画面,如何定义1就是画面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