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0):
大家好,手头有个CHV190-055G-4的变频器,接线端子24V和COM端出现90多伏的电压,  10v和COM正常,测电路板上个其它任意地方 5v  15v -15V   24V 都正常,控制板和驱动板之间是有一个排线连接,排线上也没发现有90V的高压,现在好奇这个电压哪里来的呢,而且输入掉电瞬间 这高压消失,24v回归正常。大侠们给看看

网友A:
电路板存在漏电!是电解电容漏液造成的,变频器开机上电24V电路相当于倍压整流电路形式,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还有一种情况变频器使用环境恶劣,化工单位使用的,用万用表电阻10K档在电路板任何一个地方二个表笔之间都有电阻值!!处理方法:给变频器洗澡淋浴——吹风烘干——绝缘处理。

网友B:
开关电源,有过冲问题

网友C:
用户设备是不是在现场的情况,还是在实验室,我在现场遇过一次,现场放线100多米的按钮盒,然后用万用表测量40多V电压

网友D:
这个我也遇到过,但不是这个变频器,数字表量不准,用47表试一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电源高频所致,接普通50HZ的市电正常了

网友E:
看来是干扰电压。

楼主(2019-03-23):
是电源不干净,有杂波,高频载频

楼主(2020-04-07):
你这问题怎么修好的,请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