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0):
上电后传感器得电的瞬间高低电平不稳定 ,我想 如果开机让plc不进行程序扫描  等3秒让传感器稳定了之后,再进行处理程序能行吗?
由于程序比较多 加一个定时器当总开关感觉好麻烦

网友A:
程序可以正常执行,但传感器信号的处理可以做延时的,时间到再处理。一个定时程序可以单独写,不麻烦。

网友B:
中断子程序,扫描试一试

网友C:
如果只是上电的时候传感器高低电平不稳定,我建议可以给plc电源加个硬件时间继电器,传感器先供电。

不过我怀疑根本问题还是在你的程序里,还是先检查一下程序吧

网友D:
可以如1楼所说,待信号稳定后再读取。
或者,例如上电初期不执行相关输出动作。

网友E:
为什么要PLC延时扫描,而不是延时执行程序呢?

网友F:
延时几秒读取模拟量试试

网友G:
如果只是最初上电不稳定,可以开机后加一个所有输出禁止,三秒后所有输出禁止解除,开始执行程序。

网友H:
这个现象估计传感器的供电电源有问题了,还是从电源上解决问题更实际吧

网友I:
我的常用操作都是传感器上电后,延时一个时间然后再读取数据。一般传感器上电都有一个冲击或者说是稳定时间,所以建议还是在读取之前做一个延时吧。

网友J:
程序里处理下,前几秒不读取就行了;

网友K:
建议程序里面加,不麻烦的,单独加一个延时信号,只是开机的时候出现这种不稳定现象还好,运行时候如果也有的话,就要在程序里面对对应的传感器信号加延时了

网友L:
就把跟传感器相关的这部分程序延时一下就好了

网友M:
相关程序段加延时(传感器不多就这样干吧)
直接程序开始就上延时可以吗?

网友N:
看资料是不是如某款PLC,要求避免同时上电
程序最前端做个延时解决吧

网友O:
引用 网友G:
如果只是最初上电不稳定,可以开机后加一个所有输出禁止,三秒后所有输出禁止解除,开始执行程序。
这种方法就可以的!也不麻烦

网友P:
分多个程序,主程序上电就程序处于待机中,有一个程序是扫描型的,延时过后把你主程序改成扫描型的就行

网友Q:
是否麻烦,和你的程序结构有关系。我的程序如果增加这个要求,几秒钟的事。因为我把这部分都放在了一个子程序里面,开机3秒之后再调用子程序即可。

网友R:
我感觉你可以编写程序,延时在执行不就行了吗。

网友S:
回复 网友J:
应该不难的吧,为何楼主想不明白。。。

网友T:
PLC上电初始化,禁止输入输出,时间到后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