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0):
某生产设备是处理污泥脱水的,大概的工作过程是这样的,首先用渣浆泵或污泥泵,将泥水混合物打入漏斗式的容器内,在容器内由于泥的密度大于水,在容器底部形成高浓度的泥浆通过阀门排出,进去下道工序,但是泥浆也不能太浓,要不就将管道口堵死,这个出来的泥浆浓度大小由操作工控制手动阀门调节,现在想改成自动控制的,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能检测底部浓度的仪器,或好的方法

楼主:
这个我画的一个草图,希望大神们给个指导,以前用压力变送器来检测压力的变化,可是这个太不好控制了,变化太大容易造成阀门频繁的动作,效果也不好

网友A:
E+H里有污泥浓度仪表,但是具体型号我记不清了。价格上面相对很贵!

网友B:
哈哈,我就是那个污泥脱水设备厂家的,我们从来不担心管道堵塞问题。
因为在流动的情况下,加压是不会堵塞管道的;
而停机之前,需要通清水来疏通管道再停机的;
所以,只能说是设计管道工艺问题,没有设计旁路管道和阀门。

网友C:
楼主如果成本可以的话,可以咨询一下视觉系统

网友D:
要想阀门不堵,选型合适才是关键,看图片,楼主风排放阀门好像是闸式截止阀,这种阀门经常会失灵(机械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就是那个污泥脱水设备厂家的,我们从来不担心管道堵塞问题。
因为在流动的情况下,加压是不会堵塞管道的;
而停机之前,需要通清水来疏通管道再停机的;
所以,只能说是设计管道工艺问题,没有设计旁路管道和阀门。
那请教下,你用的什么控制方式,采集的是压力还是浓度,用的是PID吗

网友E:
电机前面装个叶片  如果电机转动 就判定浓度低了 阀门关闭 如果不转阀门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