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求教

楼主(2019-01-20):
请问各位大师,在同一台雕刻机上,用一台大功率开关电源给4台大小不同步进电机驱动器供电,电压是一样的,电流不同,有57闭环步进电机,有60闭环步进电机,有57开环步进电机等,这些电机都有相应的驱动器带动,这样可以吗?先谢谢了!

网友A:
只要总容量够就没问题,容量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大师,在同一台雕刻机上,用一台大功率开关电源给4台大小不同步进电机驱动器供电,电压是一样的,电流不同,有57闭环步进电机,有60闭环步进电机,有57开环步进电机等,这些电机都有相应的驱动器带动,这样可以吗?先谢谢了!
总容量够的话肯定没有问题,我一般不采用稳压开关电源,用步进电机驱动器专用电源,参考雷赛sps407电源,非稳态开关电源,效果还不错!

网友C:
只要电源容量大,都不是问题,雕刻机的话应该普通的电源足够了吧,非稳态电源是在电流急剧变化的时候使用,雕刻机用的这几个步进电机不大的话普通的就够了

网友D:
电源容量够大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