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丹佛士变频器FC302问题·电机不转

楼主(2019-01-20):
变频器工作·频率给定了100%(50HZ)·用的4~20mA(53和55接线端·S201置ON)·电机还是不转·什么原因?有会的吗?

网友A:
选择的控制命令是哪个?手动还是自动?面板上有hand On和auto On,有对应的指示灯,先仔细看一下。

楼主:
楼上的朋友·当然是自动·控制命令?

网友B:
确认端子控制方式已选定

网友C:
电机不转,显示上都有什么信息呢?比如当前的状态字?还是先查一下变频器显示上当前状态,然后再分析为什么。

网友A:
看一下参数设置的对不对

楼主:
谢谢各位
朋友

网友D:
是不是面板上按成手动了。

网友E:
找到原因了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