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怎么测量这个模块的好坏?

楼主(2019-01-20):
请教各位老师,怎么测量这个模块的好坏?

网友A:
应该与同型号的富士 英飞凌的模块测量方法一样,请拍一下端子【管脚】照片。先找出输入管脚与输出管脚,这些管脚在同一侧面,对面右边是从左向右是上管控制管脚与下管控制管脚,模块的右侧面是制动管脚与温度测量管脚。模块的上侧面右边管脚是直流母线正极管脚,模块的左侧面上方是整流正极 中部是直流母线负极管脚 下面是整流负极管脚。

网友B:
这个驱动电路集成在模块里,不太好测量

网友C:
见模块图纸!

网友D:
普通模块加电会测的话 这个只是在家一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