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1):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此现象:光电开关量的是好的,有24VDC输出,却不能带负载。

网友A:
光电开关经常使用。直接带过度继电器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B:
就是说动作正常,但(例如所述24VDC)带负载却异常?
有兴趣的话,可以从小的负载(例如LED)到大的负载观察,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C:
是带不动负载吧。

网友D:
上固态继电器

网友E:
查看电流参数

网友F:
负载也得看功率,要求高一点就带不动正常,还是通过中间继电器带吧

网友G:
你的负载是什么得说清楚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此现象:光电开关量的是好的,有24VDC输出,却不能带负载。
之前用过一个品牌的PLC,DC输出回路接反了;改正后,输出信号没问题,用万用表测量也有电压,但是没有驱动负载的能力,比如接个中间继电器,根本没法吸合,你的是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I:
不能带负载是什么状态?
末端驱动的是什么?
带不起是负载功率过大超过额定限值?
常规的PLC和中继都没有问题!

网友J:
带的什么负载,具体是什么现象

网友K:
光电开关没遇到,接近开关遇到过一次
带通用继电器带不起来,用万用表替代显示正常
看图,猜测是输出三极管发射结损坏,万用表阻抗高电流小,继电器要大很多很多
是不是如8楼所说,曾经错接线,不清楚

网友L:
看看电源电压是不是满足要求,然后再判断不迟!

网友M:
那得看是什么负载了

网友N:
带个小的继电器再带负载;

网友O:
光电开关带载能力弱,一般信号进PLC,或带动中继就可以了

网友P:
毫安数不够了,也就是驱动电流不够。

网友Q:
再怎么带个小型中继应该没问题

网友R:
楼主的传感器选型驱动电流太小吧,最好上个图确认一下

网友S:
你带的是什么负载呀?

楼主:
很小的负载,就是黑色输出后给PLC信号而已。量这个光电输出24VDC正常,但却给不了PLC输入信号,给PLC信号的线路正常,换一个新光电却oK。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

网友T:
光电开关是继电器输出还是晶体管输出的?

楼主:
当然是晶体管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