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1):
如标题,现有一套s7-300PLC系统,配有CP343-1以太网通讯模块。打算再配一个网口转RS485转换器,通过这个转换器实现与DCS系统的MODBUS协议RTU模式通讯,是否可行。

网友A:
不能,网口转485的是透明传输,不改变通讯协议的,用modbus协议不能读取。有网口直接网口接入dcs好了哇

网友B:
这种模块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标题,现有一套s7-300PLC系统,配有CP343-1以太网通讯模块。打算再配一个网口转RS485转换器,通过这个转换器实现与DCS系统的MODBUS协议RTU模式通讯,是否可行。

你这个转换器需要带有Modbus网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