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伺服电机

楼主(2019-01-21):
松下伺服A6电机转矩模式控制,当电机转矩达到1N.M的时候TLC有信号输出,这个怎么设置?

网友A(2019-03-14):
标称扭矩是多大的电机?这个很关键,扭力达到这个值,要区分清楚是不是过载,或者达到参数设置值,这两种情况。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解决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