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7.5kw开机就报f0022

楼主(2019-01-21):
西门子变频器7.5kw开机就报f0022! 经检查。驱动模块。上臂w相直接短路。其他的都正常。可以不动模块。用igbt管代替吗!节约成本。

楼主:
第三个光耦画了印子的这一路!烧坏了!可以用其他元件代替的吗!就可以不用换模块了!求解!!!!!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好换一个整体,他这个地方坏了内部不知道有没有隐患,不过是可以换的,驱动电压什么参数的要注意!

网友B:
不知道维修不彻底造成停机损失算不算成本?就是不换你模块内部短路的IGBT你不要拆开处理吗?

网友C:
这个肯定不行,维修后再烧那就成本高了

网友D:
不行,技术一定要严谨,否者会造成更大的后果。维修是有成本的,不能糊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