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1-21):
如下图所示驱动器,上电无显示,哪位师傅有板子帮我看下图驱动板上R305阻值是多少?谢谢!

网友A:
看着上面似乎有字,能不能用放大镜看一下是什么数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上面似乎有字,能不能用放大镜看一下是什么数字?
已经烧毁了,看不清楚。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只能找一下它的电路图了。

楼主:
谢谢!我用了一个100R的电阻装上去了,好了。

网友B:
这得根据实际电路猜测一下。

网友C(2019-08-05):
回复 楼主:
这个是什么电阻啊

网友D(2019-11-12):
用0R电阻换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