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接错线冒烟了

楼主(2019-01-21):
工人没看好电源那块接错线了,第一张图画红圈部分冒烟,拆开看图二图三画圈部分被薰白。。但是送电还是没问题,请问什么东西冒烟, 是不是点烧了!

网友A:
送电能用就先用着了,受点伤而已

网友B:
查看电源板,压敏电阻有没有烧裂开。

网友C:
如果都烧冒烟了 肯定有元件坏了 应该可以看到的 仔细找找

网友D:
电源部分肯定是有损坏,查查看,其它部分说不定还是好的!

网友E:
电断的快,在慢点就看到蹦开的器件
换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说得对,断开的快手拿着碰上去了,迅速拿掉了、但是冒烟的情况是不是还不知道什么元器件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源部分肯定是有损坏,查查看,其它部分说不定还是好的!
这个冒烟是不是确定不了什么冒烟啊,之前遇到过PLC冒烟是施耐德的,冒烟也能用,西门子的从来不冒烟,而且坏了也不知道就直接不能用了,哈哈!万幸啊!

网友F:
冒烟了一切正常?看一下靠近电源的输入点X0 x1输入点有没有坏的。

网友G:
电源估计还是好的,I/O板上检查一下;

网友H:
坏了的坏,返厂修一下吧!不然后患无穷,今天我们公司客户打电话过来,机器用的好好的,不动作了,说机器有问题,我们根据故障分析了一下,觉得应该是PLC有问题!

网友I:
冒白烟或白汽吧,还能够使用;
可能某点过热了,可能电容或印刷板上铜箔之类吧。

网友E:
DC供电
顺着供电回路找到图2的电解,图2与图3位置对应
没错的话,换掉图2的电解电容

保内,不清楚信捷会不会换新的(掏点钱也好)

网友J:
冒烟了肯定有器件损坏了,就像楼上所说,可能电容炸了。

网友K:
如果是白烟,估计是曾经受潮导致的电阻的发热冒烟,一阵就没有了,看图片中的电容顶部没有凸起裂开,不像电容问题,第三个图中的那种电容一般很少会坏的

网友L:
好好检查,即使现在能用也是隐患。

网友M:
像是电容伤了,换掉试下

网友N:
既然都有冒烟,应该不难看出了,仔细看看

网友O:
看来是要花点时间去判断哦

网友P:
我也碰到过欧姆龙的也是接完线通电就冒烟但是没有接错线,问题是后面用的居然到现在都没有问题,冒烟但是没有东西烧坏的糊味

网友Q:
曾经也出现过一次,工人把线接错了,也冒烟了。后面检查就是坏了一个输出I/O。别的没问题。一直用的好好的。同是信捷。

网友R:
信捷还是很不错了,在恶劣环境下依然可以正常工作。估计你那PLC核心部件没坏。

网友S:
一般应该都是I/O点损坏吧,我这也遇到过,万幸就是I/O坏了一个

网友T:
看看那里有烧糊的地方

网友U(2022-03-19):
应该问题不大,还可以用

网友V:
我也遇到过信捷PLC冒烟,下面输出24V一接负载就冒烟,哈哈,试了几次都是这样,只好不接负载,从开关电源那里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