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机构控制

楼主(2019-01-21):
两个电机同时原点复归,原点是公用的,程序如图,为什么感应到原点后爬行速度走完,M8029为什么不ON呢?

网友A:
M8029只会置位一个运行周期,可能看不到。而且Y0、Y1同时原点复归,这个M8029又是公用的,楼主这样编程不太合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改过来了,回原的时候接收到伺服电机Z相信号后仍不停???

网友B:
龙门控制,你能确定会同时感应到吗?为什么不用专门的龙门控制器

网友C:
碰到Z向不停止,那在碰到Z向之前,先要碰到近点狗信号,碰到这个信号,伺服有减速吗?

网友D:
可能是原点OK后M304没有及时断开,又继续第二轮执行回原点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