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失误,丢人了。

楼主(2019-01-21):
今天上午一车间小冲床突然不转了,紧急出诊。按常规关闭总闸验电,线路,电压正常,但发现b.c相阻止值小于30欧,怀疑两线有故障,拆,拆到最后才发现一只36伏机床照明变压器并接到了电源端,打开后阻值无穷大,不过验证了电源线的好坏,趁人们不注意赶紧再装上,通电,缺相,这时才想起来单独测量一下电机U,V,W电源端发现有一相断开了,处理后开机正常。

网友A:
这样的失误正常,检修时的失误谁都有

网友B:
大师傅一般都是从大问题开始考虑。所以做为维修人员一定要细心。

网友C:
线也要整理一下了啊

网友D:
都干过这事呀,我以前也干过。

网友E:
不丢人,不是趁人们没注意赶紧装上的吗,没人看见
,

网友F:
我觉得吧,这个不算是失误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一车间小冲床突然不转了,紧急出诊。按常规关闭总闸验电,线路,电压正常,但发现b.c相阻止值小于30欧,怀疑两线有故障,拆,拆到最后才发现一只36伏机床照明变压器并接到了电源端,打开后阻值无穷大,不过验证了电源线的好坏,趁人们不注意赶紧再装上,通电,缺相,这时才想起来单独测量一下电机U,V,W电源端发现有一相断开了,处理后开机正常。
检查故障走弯路很正常,不过这电器箱线也太乱了,没有缺相过载保护?

网友H:
看至6楼,队形保持得比较好,有点萌嫩的感觉;
尤其4楼,那逻辑,没说的。
小失误吧,可能楼主自己觉得较大。
只是检修过程小差错,不是安全方面的过错。

网友I:
这不算丢人吧,有时没想到那么多,正常

网友J:
查故障 不就是一点一点排除的嘛  大师还有失误呢    不过这设备也真是够了 平常不保养?

网友K:
维修的时候,都会有的。不过师傅你们这线接的有点乱啊

网友L:
很乱啊,看到都发麻

网友M:
设备太老了,线路有点乱。失误也很正常的。只是要注意安全。

网友N:
我也感觉把线路整规整一点,整整齐齐看着也舒坦

网友O:
看来楼主的活来了!
这么多人建议整理线路,你还不赶紧去做计划??

网友P:
你这个工作现场真是乱,你看那接触器和控制变压器一个东倒,一个西歪。你自己能看下去吗,说的有点重了。

网友Q:
看接线感觉像是一个乡镇企业,管理亟待提高呀

网友R:
修行车时遇到过这事,测量相间电阻不对,找了半天找到了小变压器才知道怎么回事。费了半天劲,不是故障点,重新开始找

网友S:
这种情况正常的吧,尤其是一个人在修的时候。

楼主:
说实在的,很多配电设备故障发生后都是设备主人找到我们或通过其它渠道找到的我们,更有很多都是出于义务感情有求必应的角度,由于配电箱柜并非和自己有着利益关系,这时只能做到好用就行主人们已经很感激了,如果对每一个接触到的配电箱柜按照相关标准都进行整理很不现实,大家看如何?

网友T:
走了弯路吧,不算丢人。

网友U:
这个有什么啦,谁还没有失误的时候。

网友V:
回复 楼主:
当初第一次遇到这种有变压器的电路也是这样,以为短路了,查到最后发现是它的线圈。

网友W:
设备可能太旧了,如果线路整洁规范的话,楼主也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小失误。

网友X:
我前段时间也去帮一个朋友看了一下机器,说是无法开机。他说就掉了一根线,然后不知道怎么弄的,再就无法还原了,怎么接机器都不动作。
我去现场看了,就开关面板上有好几个开关,控制二台电机,可以左右切换启停或者是同时启停。我看了一会,怎么点都不对,干脆给他全拆了,总共就7根线,一根一根的对接触器那边,后来发现7根线有5根被接错。总共花了半个小时搞定,然后再画了一个电路图给他保存。
机器弄好了,他们把我当神仙看待。

网友Y:
有时候跑来跑去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Z:
我也翻过相同错误!导致误判

网友AA:
“小冲床突然不转了”,如果不是跳闸的话,就不应该“按常规关闭总闸验电”。

正常操作应该是测量电源是否正常,测量各关键点电压是否正常。

因为这不是短路故障,没有必要一到现场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拉闸断电测量电阻。

只要能够通电,就没有必要测量线路电阻是否有短路故障,这样也就不会走这个弯路。

如果要测量线路是否有短路故障,就必须将线路上的所有负载拆开才能测量检查。

网友AB:
失误,常有的事,不丢人。关键是没有养成严谨的习惯,没有按部就班的的检查,没有事先分析事故发生的客观原因,没有一套分析 处理问题的方法,解决办法是注意总结 事后分析 加强实践 提升理论知识。

网友AC:
接触器的接线也不打接线端子,这样接线都不好接,还容易松动

网友AD:
这线路跟我们公司的一些十多年的机器的线路有的一拼

网友AE:
正常,经验的积累

网友AF:
回复 网友X:
吴师傅您好,我是个小白,    就是请教一下您是咋样:总共就7根线,一根一根的对接触器那边, 让我学习一下哦 , 谢谢。   我的动手能力不行~   请帮忙指点一下哦

网友AF:
引用 网友X:
我前段时间也去帮一个朋友看了一下机器,说是无法开机。他说就掉了一根线,然后不知道怎么弄的,再就无法还原了,怎么接机器都不动作。
我去现场看了,就开关面板上有好几个开关,控制二台电机,可以左右切换启停或者是同时启停。我看了一会,怎么点都不对,干脆给他全拆了,总共就7根线,一根一根的对接触器那边,后来发现7根线有5根被接错。总共花了半个小时搞定,然后再画了一个电路图给他保存。
机器弄好了,他们把我当神仙看待。

吴师傅您好,我是个小白,    就是请教一下您是咋样:总共就7根线,一根一根的对接触器那边, 让我学习一下哦 , 谢谢。   我的动手能力不行~   请帮忙指点一下哦

网友AG:
你这设备有些年头了吧!

楼主:
大概是1952年的,哈尔滨电表厂退下来的机器。

网友AH:
先把完好设备那牌摘掉再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F:
吴师傅您好,我是个小白,    就是请教一下您是咋样:总共就7根线,一根一根的对接触器那边, 让我学习一下哦 , 谢谢。   我的动手能力不行~   请帮忙指点一下哦
你好    发重了谁能帮我删一下,

网友AI:
做好5S或者6S还是有一定的道理。最基本要按规范来做。把小事做好了也很难,尤其是让下面的兄弟不要乱来,实在不行换人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办法。否则迟早有一天会既害自己,又害别人。

楼主:
这是引用小白的内容   吴师傅您好,我是个小白,    就是请教一下您是咋样:总共就7根线,一根一根的对接触器那边, 让我学习一下哦 , 谢谢。   我的动手能力不行~   请帮忙指点一下哦

你好先看一下图片再交流。另外谁帮我调一下个我不会调,弄得我梗锥病都犯了。

网友X:
回复 网友AF:
这个还真无法教,电工的基本功,你练好了,自然就会了。

网友AJ:
正常,就是得了解清楚现场接线情况

网友AK:
技术水平的高深都是沉淀的结果,谢谢分享

网友AL:
我看楼主的处理思路一点也不乱。只是进去瓶颈,但又很快解决。说明头脑灵活。

网友AF: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哦

网友AM:
只是走了些弯路而已,还好吧!

网友AN:
这乱的,后期必定会有隐患啊!

网友AO(2019-03-10):
这线比我们 公司乱多了

网友Q:
把线整理一下吧。

网友AP:
公司规模大小不同 人员匹配不一定到位。一般工厂只有电工 只能维护电源  换个件等工厂用电。
对于控制理论基本无涉及。所以简单的控制都搞不定的还有很多。
看楼主的公司的这个设备 就想问下这是几手的啊

网友AQ:
感觉线路有点乱。

网友AR:
设备老了啊!线整理下,下回省事

网友AS:
正常,失误谁都有

网友AT:
这线路比我们单位的还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