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ZR指令

楼主(2019-01-21):
如图,原点复归接收到零点信号X000后不会停下来是什么原因?x000是伺服驱动器的Z相信号,x010是原点信号。

网友A:
Z相信号不能这么用的,时间太短,PLC来不及,只有把Z信号接入高速输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X000不是高速输入吗?

网友A:
不知道三菱有没有在回零的指令后面捕捉Z相脉冲的功能,如果没有,那你可以自己编写回零程序,慢慢的运动,接触到近点开关了,再降速,高速计数器去捕捉Z相脉冲,然后中断停止伺服运动

网友A:
回复 楼主:
高速输入你没有启用高速计数器就是一个普通数字量输入,不起作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怎么启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X0对应的高速计数器就是C235,用HSCS指令,[HSCS c235 k1000 Y10],这里面的K1000,就是高速计数器的预制值,Y10就是计数到达的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菱FX3UC,,X0~X7不是固定为高速输入点吗?

网友A:
高速输入你在程序里面输入X0来使用的时候,那么这个X0就跟普通输入没什么两样,只有启用高速计数器的时候,X0才是真正的高速输入,这个输入点不能再作为一个输入点来用。PLC有循环扫描时间的,你写一条指令LD X0,它不得经过输入映射,然后经过PLC程序执行,才能被PLC处理吗?而高速计数器是独立在PLC程序之外在计数的,只要PLC发现高速计数器的计数到达了预设值,就会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看上去挺麻烦的,我现在不用零点信号了,直接是【DSZR X10 X10 Y0 Y4】,但是这样写,发现电机不回原呀,根本不动?谢谢帮忙

网友B:
你接的是伺服集电极那个Z向信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三菱有没有在回零的指令后面捕捉Z相脉冲的功能,如果没有,那你可以自己编写回零程序,慢慢的运动,接触到近点开关了,再降速,高速计数器去捕捉Z相脉冲,然后中断停止伺服运动
DSZR就是回零指令,并要检测零点信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速输入你没有启用高速计数器就是一个普通数字量输入,不起作用的
DSZR是专用的带DOG搜索功能的原点回归指令,零点信号不用再编写其它指令。就在DSZR中直接用就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高速输入你没有启用高速计数器就是一个普通数字量输入,不起作用的
DSZR是专用的带DOG搜索功能的原点回归指令,零点信号不用再编写其它指令。就在DSZR中直接用就可以。
哦哦,那是我误人子弟了